z580 dalz3amb8e0 rev e 改集显

楼主(2020-06-21):
z580 dalz3amb8e0 rev e  改集显先上版号 BIOS和图纸论坛有就不发了

第一步把R479移到R473

第二步干掉R510

第三不干掉Q15

第4步把R116移到R115

最后点亮屏幕后进BIOS改成UMA 就可以了,,不然风扇会狂转,,也可以直接摘掉显卡和显存

显卡供焊盘骚胡

网友A:
忘记说,,一定要取得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一定要取得显卡供电

去掉显卡供电吧。SW位置换到UAM.

网友:
改法高清图

新建文件夹 (2).zip

13.97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20-08-03):
定位有点高还不能下载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