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进系统卡 有时候白屏

楼主(2020-06-21):
A1369 进系统卡 有时候白屏 硬盘也换了 装系统巨慢 风扇转速正常  修过CPU 换过触摸 没辙了 又遇到的吗

网友A:
系统检测有电流异常 导致CPU降频,见得多了。不要搞温控。风扇不狂转 一般不是温控问题。

网友B:
去了电池正不,遇到过电池影响的卡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2020-08-24):
刷了一样

网友C:
这个机子的小板排线接触不好也会卡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的小板排线接触不好也会卡的很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的小板排线接触不好也会卡的很

谢谢

网友(2020-09-24):
引用 网友A:
系统检测有电流异常 导致CPU降频,见得多了。不要搞温控。风扇不狂转 一般不是温控问题。

一般啥问题

网友D:
电池出现问题 也会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出现问题 也会卡顿

我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了电池正不,遇到过电池影响的卡顿

好的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