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52 LA-H462P 有一处芯片没装,麻烦再修这个主板是师傅可帮忙拍一张此处照片吗?...

楼主(2020-06-21):
如果有在维修这个主板的师傅,可以帮忙拍一下这个PU302芯片的型号吗, 目前不知这个芯片型号,应该是5V电压吧

网友A:
你找个图纸一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图纸一看就好了

9代机器 图纸找不到啊

网友:
自己查吧

网友:
非常感谢   这个搞好了

网友B:
你好。修到同样的机器  这个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什么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修到同样的机器  这个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什么功能?

楼上有这个图片  是一样的   5V 供电吧   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这个图片  是一样的   5V 供电吧   好像

搜索不到,所以问问你怎么修复的。。

网友:
好人啊,这么巧有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不到,所以问问你怎么修复的。。

我哪里是骚了   补上就好了啊

网友:
主供电烧了,只要输出不短路,应该好搞

网友:
牛人啊,这个看看就搞定了?

网友D:
楼主这板还在手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板还在手上吗?

修好发走了

网友:
24=4F

网友C:
现在你的机器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你的机器怎么了

板子上缺件

网友:
那个位置

网友D:
帮我看看红色标记的电阻的位置对不对,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我看看红色标记的电阻的位置对不对,阻值是多少?

网友(2020-08-04):
这个板子,3.3和5v在那个电感可以测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