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250进水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20-06-21):
今天收到一台Dell E5250的笔记本,板号LA-A891P,故障为用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行,用电池进系统后接可调电源无反应,拆开机器看原来是进水了,把发霉的部分清理好后接电源0.00,不过第一个MOS管,G极电压17v,把隔离管和充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把第一个隔离管直连就可开机,最后找到与G极相连分压电阻是有点发霉的,可以确定是这里问题导致不过保护隔离,所以恳求哪位大哥正修这个机器帮忙测量下图中圆圈从上到下3个电阻的阻值,拜托了

网友:
这个帖子管理员帮忙删除吧,图片忘了上传了,二楼传了也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
今天接到女客户送修一块华硕H61-Plus,经客户描述,疫情期间电脑长时间没有用过,最近开机发现无法通电(看来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用手机)。我想,这种长时间不用,偶尔用一下无法开机的故障应该是主板电池问题吧?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于是缓缓抬头看一眼顾客,辨识一下客户的经济实力,以便如何维修定价。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测了周围有没有跟这个电阻直接相连的   看是不是分压用的 。 如果是起开关限流用的 。你直接可以 20V 除以你需要的电流  就可以算出来。40K 以上电阻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测了周围有没有跟这个电阻直接相连的   看是不是分压用的 。 如果是起开关限流用的 。你直接可 ...

修好了,是分压电阻,和隔离管G极相通,接地的那个电阻我用100K的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