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 带TV 板 外接显,内接不显,求助

楼主(2020-06-21):
     联想B520E 板号LA-7811P REV 1.0  内接不显,  接键盘 大小写有反应,  外接能正常显示。 TV板 BIOS 已刷N 次,  后面直接买了一块换上也是一样的,内接不显,  TV板上给屏供电的5V没有。  直接飞个5V 也没用。。  对了。中途刷TV板BIOS 亮过一次,断电再开就不亮,后面重刷,换板都不亮,求大神  指教哈。。

网友:
在线等,,求大神指教。。。。。。。

网友:
有老哥。指教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