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206不出VCCGT电压

楼主(2020-06-21):
V310的机器 6代的U。机器能正常亮 问题是死机蓝屏,,测量cpu核显vccgt电压的两个电感没有电压 。其他电压都正常  VCC_CORE电压也有。。这个是否正常呢?

网友A:
先排除内存坏,在去查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内存坏,在去查电路

内存没有问题  机器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没有问题  机器可以点亮

可以点亮不能说明内存是好的

网友:
有独立显卡没   机器能亮 可以确定硬件是好的。软故障

网友:
vccgt正常也是经常不出的。可能要核显高负荷才出吧。

网友:
正常吧,六代以上的VCCGT电压只是在上电的一瞬间才会出电压上电后就没电压了,台式机1151主板也是这样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PU导致蓝屏

网友:
谢谢指点 ,就是说能亮就不必去纠结vccgt电压了

网友:
散热好好处理看看!

网友:
可以去看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这种故障跟跟那个电压没关系,既然已经点亮蓝屏得先排除系统,内存再考虑别的。

网友:
死机蓝屏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可以先排除 内存 硬盘 系统 再研究其他

网友:
集显供电,能显示可以不用管

网友(2022-05-17):
就算机器正常工作了,那个GT电压测试的时候好像也很低,几乎测不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