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机器出厂磁盘加密

楼主(2020-06-21):
戴尔机器出厂磁盘加密  装不进系统  ,进PE不识别硬盘 怎么弄大佬

网友:
没资料重新分区安装就行

网友:
你用的什么pe有的pe驱动不完美,肯定认不到

网友:
Diskpart,Clear掉

在这个界面可以调出CMD的

Shift+10好像

前提是没有数据,如果有数据,就去微软账户获取密钥解锁,然后把数据导出来

没有数据分分钟干掉它没事的

网友:
上面打错了,是clean指令

先调出CMD
然后输入diskpart回车

然后list disk显示所有磁盘

显示磁盘后,前面有一个索引号,看目标磁盘对应索引号0 、1 、2,然后用指令select disk x(x就是索引号)

最后输入clean指令

然后关闭cmd窗口就可以重新分区格式化了(当然你一个分区一个分区的删除也可以)

网友A:
有没有好用的PE推荐  谁有IT天空的PE链接呢

网友:
进pe 重新分区 首先看有没有重要资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好用的PE推荐  谁有IT天空的PE链接呢

去官网不就行了?

网友:
去pe干掉就好了

网友:
BIOS设置硬盘模式AHCI,进PE就可以认硬盘了

网友:
扫硬盘的软件擦除一下最省事

网友:
你们多是用什么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