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D4/D5 LA-G201P

楼主(2020-06-21):
有大神知道 这个主板的EC 可以用809F刷不

网友A:
可以刷的兄弟  要配上PEB-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的兄弟  要配上PEB-1

PEB-1 是什么啊?有点慌。。。。

网友B:
EB-1 是什么啊?有点慌

网友:
KB9022     809F 可以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的兄弟  要配上PEB-1

PEB是刷IT8×××系列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B是刷IT8×××系列的亲

搞错了   帮倒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1 是什么啊?有点慌

转接板 一头接在键盘接口,还有种方法就是找个料板自己做。刷EC用的

网友:
还要有待机电压才能刷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