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94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20-06-21):
客户送修一个惠普TPN-Q194的游戏本,外接正常显示,内屏不显,维修中换过屏,加焊过显卡,刷过BLOS,还是不显,屏线也没有问题,不是暗屏。量接口LVDS信号没有产生,但是外接是正常的,因为这款只有BLOS,没有图纸,无从下手。有碰到的这种问题的朋友,给个参考意见,说说是哪里的问题呢?感谢。

网友:
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内屏不显示

网友:
同样遇到一样问题,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bios可以排除  显卡重新搞一下吧  加焊不一定靠谱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下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也是内屏不显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列,目前还没搞好

网友(2020-08-06):
66还没大佬搞定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屏幕是40针 144hz的  电压和普通的40针接口定义不一样  无从下手

网友:
一般是5脚转换芯片的问题 我的战神的就是这问题 坏了两个转换芯片

网友:
图纸看看工作条件 信号

网友(2020-09-18):
有人修好这个问题吗,我也接到一个一样问题的,有修好的说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见了一台q194也是,换过屏 刷过bios 外接键盘也能切换大小写,就是屏不亮。不知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TPN-Q207和你一样的故障,有修好的吗

网友A:
修好了,开启只有2.8V,强行拉线升到3.3V,OK

网友:
LVDS接口挨个量阻值吧!

网友(2020-11-22):
通病已搞好,测屏接口中间位置有个针有3.3V,可换Q193的配件,正常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开启只有2.8V,强行拉线升到3.3V,OK

没有图纸不知道哪个是开启

网友:
参考HP别的图纸应该可以

网友B(2021-07-11):
朋友 是屏线接口的第几针是开启信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