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ACL不认硬盘[BIOS】引起

楼主(2020-06-21):
2016款机子
15.6板载AMD A4-7210 R3 CPU 显卡独立2G
版号:NM-A841 1.0 客户说昨天用的好好的 今天开机怎么进都都进不了
接手 测试发现提示没引导
进BIOS看不见硬盘 不管硬盘模式下面也看不到硬盘  怎么改模式都不认 进PE也找不到硬盘【双硬盘】
换过硬盘也一样认不到 拆机测量硬盘接口 正常USB外接移动硬盘能认 说明桥是没问题的
刷BIOS吧 从售后小邱那要了一个BIOS 刷上去 进BIOS看 硬盘两个 一个固态120一个500G机械
更改正常WIN7模式 进系统 完美

不认硬盘刷次BIOS110-15ACL NM-A841.rar

2.59 MB, 阅读权限: 24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BIOS引起不认盘我还是很少遇到

网友:
牛逼刷 BIOS就好了

网友A:
“USB外接移动硬盘能认 说明桥是没问题的”
这话有点道理。

网友:
大姐牛逼!我在想怎么样的回复,才能引起你的关注,给我加分~~~想想还是只能说牛逼!

网友:
我一般是放电通电(内存和硬盘取下)弄几次就好了(手提和台机通用)。BIOS没坏,没有办法才去升级试一试。

网友:
像这种情况只能刷一个BIOS

网友:
现在bios出问题引起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bios不上传一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外接移动硬盘能认 说明桥是没问题的”
这话有点道理。

这个不准确,我遇到过硬盘数据线一根线短路,其它正常,不认硬盘,可以进pe的

网友:
老师傅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