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表现是不是cpu已经烧毁

楼主(2020-06-21):
有块fm1 a6 3670k的cpu,突然点不亮了,开机风扇转,cpu不发烫,供电电感也不发烫,测量cpu在板对应阻值如图描述,上到下分别为3.4欧 0.5欧 0.5欧 0.5欧。还有没有挽救的机会?看不出哪里有烧毁的痕迹,针脚确认无异常,主板应该也是好的,用x4 641的cpu试过。请问这个u还可以用加热大法抢救下?

网友:
加热大法什么操作?

网友:
风枪28℃吹die6分钟

补充内容 (2020-6-22 10:05):
280℃

网友:
CPU也能修厉害了

网友A:
28度?应该是280度吧,换个CPU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度?应该是280度吧,换个CPU不好?

是的,280℃吹,手残,主要看这个u的品相挺好,坏得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这个U贵吗?换个不香?

网友B:
那就是CPU无供电了,不发热肯定不是CPU的问题,查下上电时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CPU无供电了,不发热肯定不是CPU的问题,查下上电时序吧

换过x4 641,喇叭有声,cpu发热

网友:
CPU被玩坏了,该换就换,反正不贵。

280度竟然还敢吹那么久的时间,什么都被你吹坏了

网友:
学习了,CPU坏了还可修

网友:
别跟我说什么CPU不烫不热、阻值5欧正不正常、电压一打不出电压就动他、如果CPU都可以抢救、你是要发啊、正如楼下所言、换个CPU不香

网友:
"别跟我说什么CPU不烫不热、阻值5欧正不正常、电压一打不出电压就动他、如果CPU都可以抢救、你是要发啊、正如楼下所言、换个CPU不香"这个说得貌似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x4 641,喇叭有声,cpu发热

此板上641加独显开机显示了吗?3670上别的板能显示吗?都有显示都正常,那说明硬件没问题,刷原板BIOS呗,三板斧都不砍一下?

网友:
一群大佬讨论,学习了

网友:
还是代换一下才准确。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你开机量CPU上管,一般会有几相供电的(好主板是多相供电)。12v。手摸的位置也不对,摸CPU旁边的三极管(很有几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