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小米XMA1901-DG 板号:18836-2,10代CPU ,全网首发!

楼主(2020-06-21):
小米XMA1901-DG 板号:18836-2,10代CPU ,全网首发!不加分,我再也不发了

小米XMA1901-DG 板号:18836-2.rar

5.92 M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5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给你加分,黑科技!

网友(2020-09-13):
少见呀,新本

网友A(2021-01-07):
刷了好像找不到硬盘

网友B:
设置那么高的权限,真想不明白一个BIOS设那么高权限干嘛,

网友C(2021-02-25):
引用 网友A:
刷了好像找不到硬盘

您好,不认盘解决了?我的刷了也是不认盘

网友D(2021-04-22):
引用 网友A:
刷了好像找不到硬盘

我刷了也是不认硬盘,是不是程序不对呀

网友(2021-06-03):
怎么不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不认盘解决了?我的刷了也是不认盘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8-25):
要修改ME吧

网友E:
我刷了也是不认硬盘,是不是程序不对呀

网友(2021-10-06):
哥这个板子的高清图你那边有没有?

网友(2022-01-24):
你好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
权限设置的太高了,下载不了

网友F(2022-04-11):
引用 网友B:
设置那么高的权限,真想不明白一个BIOS设那么高权限干嘛,

好的维修资料都应该设置高权限!不然哪个都能下载,这不就是断我们维修人员自己的后路?!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22222222222

网友(2022-06-17):
同样不认硬盘 ME?找点资料学学怎么改试试

网友(2022-08-06):
不建议下,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维修资料都应该设置高权限!不然哪个都能下载,这不就是断我们维修人员自己的后路?!

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刷了也是不认硬盘,是不是程序不对呀

程序绝对原机备份的,绝对好的,是不是要改ME,我就不清楚

网友:
应该需要,有的师傅反映不认硬盘,毕竟是备份的,不是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也是不认硬盘,是不是程序不对呀

备份的,是不是要改ME

网友:
正好需要就是 就是权限高点

网友(2022-10-12):
我的重启 掉电。 缺一个电压 。。。。。。。。。

网友(2023-05-27):
谢谢分享!另外分享一个这款机器的案例,18836-2公共点短路,直接将1V(最靠近CPU的那个电感的电压)的上管击穿了,更换MOS上下管、控制芯片,1V电感阻值只有3Ω(更换CPU后测量为19Ω),更换CPU后亮机显示。但是不认电池,进系统电池图标为×,在电池接口直接量电压为0V,测量保护隔离管PU4406,N沟道的管子,击穿了,更换后不认电池故障修复。

网友(2023-11-24):
不认硬盘

网友(2024-02-20):
不认硬盘啊

网友:
这么高的权限下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