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000U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0-06-21):
开机可以显示,但不定时掉电,有哪位朋友修过此机此故障?

网友A:
有没有330大电容  CPU边上的全部换掉  90%能好 再不行刷个BIOS

网友:
有此BIOS的请上传一个

网友:
板号:DAOXKDMB8D REV

网友:
刷了BIOS不行,估计是温控方面的问题,

网友(2020-09-10):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330大电容  CPU边上的全部换掉  90%能好 再不行刷个BIOS

这个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