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83充电提示电压过高

楼主(2020-06-21):
摔的,电池检测脚阻值正常电源ic换了新的故障依旧,加电电流正常无短路,不太明白检测脚和电源都没问题为什么还会提示电压过高或者温度过高这种问题

网友A:
比较电路坏了,一般是电容和电阻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电路坏了,一般是电容和电阻挂了

问下这条比较线路是检测脚通电源的吗

网友:
小白不知道和快充协议会不会有什么关系,握手错误?

网友:
正反都正常吗?

网友B:
充电电路,压敏电阻也有可能导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压敏电阻也有可能导致

你是说的热敏电阻?主板上有很多我不知道哪个坏了,总不能一个个拆下来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的热敏电阻?主板上有很多我不知道哪个坏了,总不能一个个拆下来测吧

热敏,压敏 电路图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拆,板上测就行了。阻值相差不大不小了。

网友:
现在已经修好了吧

网友:
哪里坏了阿

网友:
外配换过吗?电池跟尾插排线也会引起这些的

网友:
N T C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