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映泰B75MU3+主板

楼主(2020-06-21):
在矿石收音机论坛看到有人出这个主板,突然心血来潮想收来试下,修好可以把正使用的不能使用双通道的微信主板换了,于是就收到手。到手用DC-ATX试机,DC电源保护,拔了CPU4pin供电,电源不保护,测CPU4pin短路。网上临时找方法,看到烧机大法,请出N年前用长城ATX电源改的可调电源,接到4pin供电,然后摸到发热的地方都标记出来。把发热的场管都给换了。很激动的上电,风扇转了,电源不保护了,怎么显示器不亮?插上诊断卡,报15 15故障,度娘都说时钟电路故障,找14M晶振,没找到,不知道哪里是时钟电路,发现CPU边上还有两个场管,量一下居然没有输出电压,换,还是15故障,刷BIOS,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怀疑CPU挂了,把CPU换到V星主板上试,果然不断重启,换块CPU,成功启动!第一次发帖,而且是手机发的,大家将就看吧。图片也没几张。

网友:
你这哪算小白啊  是大师

网友:
楼主这不是一般的低调

网友A:
鉴定完毕~老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鉴定完毕~老鸟啊!

都是临时网上找的解决方法!

网友:
看来是老司机了,这样都能摸出来

网友:
全部一起换

网友:
亏不?U都挂了

网友B:
u供电上管出问题,u死的概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供电上管出问题,u死的概率很大

主板的原主人U好像没有问题,不知道我上手后怎么把U搞挂了,之前这个U确实是好的!

网友C:
主板到手先确定裸板有没有短路,万万不可先上cpu通电。这是维修主板的第一步,绝对不能省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到手先确定裸板有没有短路,万万不可先上cpu通电。这是维修主板的第一步,绝对不能省略的。

一是因为没有经验,二是因为原主人换板后正常,说明没有烧CPU,三是这个U也便宜!

网友:
放在办公室做NAS,插了4条内存,昨天突然不断重启,一番折腾后发现一个内存接口不能用了,还发现一个sata不认硬盘了!还没拆回来检测,还在当NAS服务器使用!就怕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