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卡79代码时间长 过一会进系统正常

楼主(2020-06-21):
主板型号:华擎X99 EX3
主板尺寸:ATX
故障描述,开机正常,代码跑到79后会卡一到两分钟,然后跑到99,这时候按del键也会卡一到两分钟,然后进系统后各项正常。不知道什么毛病,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刷BIOS和刷ME

网友:
Bios刷过了,先是用编程器刷开机bios点亮,然后U盘更新最新版本的bios。更新后还是会卡一会儿,。。。。

网友A:
刷EC,应该是EC问题,要不就解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EC,应该是EC问题,要不就解EC

不会刷EC,就是没搞明白这个所谓的EC是个啥哈

网友:
我有一张z87卡63,10秒,编程器刷bios好了,用主板自带刷没有用

网友B:
这种要用RT809 刷   直接刷就OK  听说别的编程器刷的不行  这款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用RT809 刷   直接刷就OK  听说别的编程器刷的不行  这款可以

RT809有两个版本,一个200多,还有一个RT809F要八九百。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之前一直用的淘宝13块钱买的土豪金,只能说可以用,速度慢

网友:
别的编程器刷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有两个版本,一个200多,还有一个RT809F要八九百。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之前一直用的淘宝13块钱 ...

我一直用的事那款298的便宜好用

网友(2020-08-12):
这个月新买的RT809F到货了,重新刷新了Bios后,主板的故障依旧,时而卡在79 时而跑码到99重新启动,时而正常进入系统。最可恶的是今天早上再开机,居然一直跑码00,bios灯都不亮了

网友C:
经过反复的测试,最后发现是南桥坏了。PCH1.05供电发热导致主板不跑码

网友D(2020-10-29):
引用 网友C:
经过反复的测试,最后发现是南桥坏了。PCH1.05供电发热导致主板不跑码

这个板子你多少钱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你多少钱收的?

200块钱收的

网友D:
哪里收的?我收X79 X99品牌板,有价格合适的可以卖我

网友E:
主板坏的还收这么高价,如果是坑不就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收的?我收X79 X99品牌板,有价格合适的可以卖我

咸鱼收到的啊,翻车板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坏的还收这么高价,如果是坑不就入了吗。

对呀,翻车就靠推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