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LOGO是NEC的联想IQ1X0MS主板,求bios

楼主(2020-06-21):
开机LOGO是NEC的联想IQ1X0MS主板,刷了咸鱼买的魔改bios点不亮,请问哪位大神有,求原版bios,谢谢!

网友A:
改的水平问题?我试试吧

网友B:
以前遇到过ih81m(和联想h81的完全一样)的,NEC logo,但刷联想原机备份的BIOS后开机还是NEC logo,怀疑logo在EC里,没换过EC不敢确定。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6253-1-1.html你要的原版。别做伸手党, 改BIOS微码要加对 都能开机 还有改ME  我就只会这两个 改通道什么的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6253-1-1.html你要的原版。别做伸手党, 改BIOS微码要加对 都能开机  ...

白嫖者众,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水平问题?我试试吧

可能是吧,你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ih81m(和联想h81的完全一样)的,NEC logo,但刷联想原机备份的BIOS后开机还是NEC logo,怀疑log ...

昨晚下载了一个说是联想原版的,结果能亮机,联想LOGO,但提示cpu风扇等3个信息错误,能稳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6253-1-1.html你要的原版。别做伸手党, 改BIOS微码要加对 都能开机  ...

型号相同,不是NEC的也不一定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水平问题?我试试吧

可以呀,上传当网上,下载试试

网友:
我有魔改bios,可以上6789代处理器

网友:
timi1981,微信号码,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