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C320R3进系统前花屏求助

楼主(2020-06-22):
昨天收到一个联想一体机,可以开机,也能进系统,但是进系统前在引导过程中屏幕会花屏一会,进系统后一切正常,机器是集显的,屏幕也没问题,经过多次试验发现一个规律。
    开机后,电脑引导系统屏幕会黑屏几次,只要是黑屏的时候就会花屏一阵,时间有长有短不定时,有的时候又不会花屏,把硬盘拆掉单独开机,直接出来没硬盘的提示,不会花屏,但是进BIOS时会花屏,进去后显示bios画面了就不花屏了,反正只要有画面时就不花屏,只要黑屏切换状态就会有花屏的可能,花屏时间不定,而且越不是每次都花,花屏的次数占多数。
  花屏时主板会发出轻轻的哒哒哒的声音,测试主板各个电压也没有波动,看着这个也不像bios问题,外设全拆掉,内存换过,CPU换过,都不行,大家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A: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屏问题,我遇到过显示屏就有这种故障,花屏的时候关一下再开就好了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屏的问题。

可是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半屏问题 或者你把显卡驱动删了试试。

不用驱动进BIOS都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问题,我遇到过显示屏就有这种故障,花屏的时候关一下再开就好了

你那个故障可以理解的。重启就好。这个不一样。进系统后永远不花。

网友D:
我上次有能笔记本,进去一直花屏,报价换主板,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才以现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有能笔记本,进去一直花屏,报价换主板,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才以现是系统问题

系统已做过。不用进系统都花。

网友:
检查屏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屏问题吧。白线都出来了 ,找张屏试下

网友E:
这个主板是电感有声音,不管他,集显换个CPU试试。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屏幕问题,加焊屏电路IC修复

网友F:
这屏坏了啊   一开机就花 不是屏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是电感有声音,不管他,集显换个CPU试试。

花屏时才有哒哒的声音。正常时没声音。CPU已经换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屏坏了啊   一开机就花 不是屏就是显卡

听取大家的意见已经单独测试屏幕了。屏幕显示无任何问题。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问题。

网友H(2022-05-20):
我有20多太跟这个情况一模一样,你的处理好了吗,我找不到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听取大家的意见已经单独测试屏幕了。屏幕显示无任何问题。

你的处理好了吗,我的多太都是这个情况,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