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b350内存3.3供电维修

楼主(2020-06-22):
这个0欧电阻炸了,但是空间太小,烙铁进不去,风枪会吹到内存槽,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上次有大哥说可以直接一坨焊丝搞定,如果用焊丝下次烧的就是内存条了吧?

昨天我发的mos管代换的帖子怎么打不开呢,这个4377可不可以用k03b7代换?

网友:
1,锡纸贴内存这边,风枪吹,2,下掉电感烙铁干,
其实俺们都不管他好看不好看,直接抄起风枪就干,内存槽塑料是有点伤疤,坏不了

网友A:
多想办法啊老哥,电感拆掉,小口径风枪吹电阻,塑料用铁片隔离下,红牛易拉罐切割下即可。也可以买0.2MM的铝箔纸 大概20元20米还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想办法啊老哥,电感拆掉,小口径风枪吹电阻,塑料用铁片隔离下,红牛易拉罐切割下即可。也可以买0.2MM的铝箔纸 大概20元20米还是多少

好的,这就开撸

网友:
电感用烙铁先翘起来一边 在弄另一边,然后那个电阻也可以烙铁焊接

网友:
电阻换好的,加电后内存各电压都正常,测pcie a11也正常,就是不显示,即然复位都有了,cpu部分和内存部分应该没问题吧,到底是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