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电路在n卡中的作用

楼主(2020-06-22):
如图,q1处于半通状态,q2导通,此状态是否正常?1.35v供电和1v供电都有类似电路,按图理解应该正常情况下q2是关断的,否则四欧的功率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没人知道吗?还是各位高手懒得回答?

网友:
注释一下,pg来自1v供电,同时供给显存驱动控制芯片和这里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理解为保护功能或叫自锁也行吧,上级pg不出来,12v就直接作用在q2上,显存供电就接地,下面时序电压就都出不来了。pg电压ok的话,12v接地,1.5v就具备有的前提了。你说q1半导通,不应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理解为保护功能或叫自锁也行吧,上级pg不出来,12v就直接作用在q2上,显存供电就接地,下面时序电压就都出不来了。pg电压ok的话,12v接地,1.5v就具备有的前提了。你说q1半导通,不应该吧。

实测右边mos g极电压4-5v,我觉得是保护电路,说不出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左边是q1,型号2n7002;右边是q2,型号pb600吧,小功率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右边mos g极电压4-5v,我觉得是保护电路,说不出为什么这样设计

前面有问题,保证后面不上电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