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2笔记本

楼主(2020-06-22):
HP 440 G2笔记本原来故障上电不显示   刷BIOS搞定    用了几个月  稳稳的半小时掉电  不管进不进系统    不接硬盘情况下一样   也是半小时掉电,掉电开机正常   ,依旧用半小时左右     排除散热问    觉得还是BIOS 问题    又下了几个  要么开机报错   要么不显示     终于有个  不报错  正常用了    但是只要拔掉电源   重新 插电源就会自动开机  进系统   刷报错的不会   只是第一次会开机进系统   这样不免觉得BIOS不对    但是找了   好几个   故障依旧   这本子到底多少BIOS   直接崩溃了
求大神告知   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先排除硬件有无问题?再来刷BIOS,重刷时注意了,先刷该板原版BIOS,正常后在看。没有大的问题,建议不要刷BIOS,特别是H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