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摔后CPU电感空焊导致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20-06-22):
  【故障机型】(iPhone 7 32GB)

  【故障现象】手机摔过之后,使用过程中就不定时重启

【故障分析】

  不定时重启经常出问题的几种可能性,一是电池供电异常。二是CPU的BUCK电路供电异常。三是硬盘工作不稳定。那么我们就逐一来排查

【维修过程】

  手机联机,爱思助手上面能正常显示电池数据,更换电池之后依然会出现重启现象,接下来就排查CPU的BUCK电路供电。

  图中可以看到CPU的BUCK电路都是由电感相连的。那么会不会是摔过之后,把电感摔虚连导致呢。用刮胶的方式来排查一下,结果在刮胶的过程,果然自己脱落了几个电感,更换电感。

【维修结果】

  开机看电视,打电话,测试两天,重启问题解决,修复完成。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不定时重启经常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这三种吗?一是电池供电异常。二是CPU的BUCK电路供电异常。三是硬盘工作不稳定。

网友:
不定时重启经常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这三种吗?一是电池供电异常。二是CPU的BUCK电路供电异常。三是硬盘工作不稳定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换电感的时候怎么做一下cpu隔热?怕把cpu吹爆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感的时候怎么做一下cpu隔热?怕把cpu吹爆锡了。

用餐纸,既不导热,也隔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餐纸,既不导热,也隔热。

好的谢谢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