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6-22):
    型号;宏基4738G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看电流是显卡的问题,也是通病,拆机看到以前人家加焊过显卡,要重做,结果取下来的时候桥就爆珠了,订了显卡后芯片到货装上,上电测试显示正常,进系统跑鲁大师也OK

    型号:联想V110-15IAP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这台机误判导致走弯路了,板号是15270-1  论坛只有BIOS,无图无点位。到手的故障是不触发,放电后应该是自动上电,但是只有0.080电流,待机3V 5V的电压也正常,其他的电压由BD2670控制,应该在待机的时候有一个1.8V  和1.0V的电压才对,实测1.8V有3V ,1.0V只有0.2V。于是我怀疑是这个BD2670坏了导致的,这里就开始走弯路了,订了BD2670到货后换上,故障一模一样,有点蛋疼了,到处打值都正常,一个单U,上电的时候只有CPU有点轻微发热。又赌了一把,订了一个U回来试,结果还是一个鸟样,后来又继续查吧,测到USB的对地值跟待机5V一样,不对啊,再打值5V转换的芯片,直通了,是个5脚的,拆掉后上电,卧槽,自动触发了,测电压也都正常了,由于我换了U,所以刷了个原厂的BIOS后才显示。总结就是自己还是忽略了一些地方,下次遇到还是要查查这里。

    型号:华硕ZX50J
    故障:不认电池
    维修过程:进系统看了确实没认到电池,客户说自己换键盘后就认不到电池了。拆机看到公共点的电容烧糊了一个,转而直接打值保护隔离管,击穿一个,找了一个N管换上后,打值正常,上电测试G级25V正常,插上电池已经认到可以充电,以前遇到这样的都是能认到电池不充电而已,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机型保隔管击穿居然会导致不认电池。

    型号:华硕FL8700F
    故障:不触发,没有待机电流
    维修过程:看到没有一点电流,应该是保隔没有导通, 拆机发现是二修的,充电芯片周边动过,那就测试一下充电芯片的条件吧,6脚电压4.7V,太高了,电阻被人家乱换的,但是这个适配器检测有4个电阻,没有点位只能慢慢跑一下判断,找到了分压的两个电阻后,去料板拆了电阻补上,另外两个应该是使用这个信号控制什么的,具体还真不知道,只好用10K电阻代用,补好电阻后测到电压2.6V。保隔还是没到通,测到28脚没有19V。28脚经过一个10欧电阻在经过一个双二极管,打值28脚对地值正常,二极管前级19V。后级没有电压,打值无值,二极管也烧了,找了一个装上后上电自动触发,装上电池看电流已经在充电,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苹果A1369
    故障:不显示,电流0.2
    维修过程:看电流应该是没有CPU电压,拆机测试没有PPCPUVCCIO_S0_REG_R和CPU供电。先修PPCPUVCCIO_S0_REG_R供电吧,测试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正常,打值也没短,换了芯片后上电0.29,测到PPCPUVCCIO_S0_REG_R已经正常,但还是没有CPU供电,测试CPU_PWRGD有1.0V正常,CPU供电开机也正常,由于示波器是坏家伙,没法抓SVID有没有波比较蛋疼了,换了CPU供电芯片无果,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吧,料板找了一个二代的CPU换上去试试,换完后打值都正常,上电0.6-.0.8有跳变,CPU供电已经正常,接上屏已经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么好的帖居然连个回复都没有,看来大家都忙到赚钱去了。我收的个华硕也是不认电池,隔离上管短路,换了就好。

网友:
厉害,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2020-11-29):
联想那个 是通病了  我遇见了,

网友(2021-01-07):
联想那个案例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应该就是通病了。

网友(2021-02-10):
请问楼主,有没有宏基4738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2021-04-01):
我遇到的BD2670就奇葩了,一个宏碁的小板,板子上只有5V供电的 模块,找不到3V的   测量一下感觉3V是从BD2670出来的,至少BIOS上的供电应该是这个芯片出来的,出来就秒掉,没有短路,我也有点怀疑这个BD267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