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13款 触摸板键盘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20-06-22):
机器进到系统输入密码界面都可以用   输入密码进到系统后就不能用了  有一样的主板换过 也是一样  触摸板换了也一样  排线测量也没有断线   大神们 有没有思路

苹果机器故障真的是非常奇葩

  bios也有刷过   现在的情况是  换了主板也是一样  系统也装了  然后主板我拿去另外的机器测试也是一样的故障  键盘触摸板排线都换了测试过   见鬼了   拿去正常的机器上测试也是触摸板键盘用不了  换了主板也是触摸板键盘用不了

网友A:
键盘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供电问题吧

3.42  5v正常

网友B:
排线 有没有腐蚀 ?        还有就是主板背面拆开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线 有没有腐蚀 ?        还有就是主板背面拆开看看

都拆开看过了  没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拆开看过了  没发现异常

遇到过这种问题,都是腐蚀引起的 ,

网友:
换个排线吧

网友:
你主板都换了一遍了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了吧

网友:
或者说   小板  你去掉试试看呢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从U盘装系统的那里会提示找不到触摸板键盘

网友:
排线换了   有个一样的机器  我直接把主板换过去是那个正常的机器测试 也是进系统用不了  现在就只有主板了 唉  头大  但是一样的板子换上去进系统却还是用不了  我晕了

网友:
这不太可能吧。  摄像头不装看一下

网友:
系统的问题应该在苹果系统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
有换过系统吗,

网友:
供电正常吗,有没有进液腐蚀,断线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吧

网友:
排线问题

网友:
排线触摸板一起换

网友:
系统重装一个

网友:
还不行就是触摸板换错型号了

网友:
没遇到过,插眼观望后续

网友:
笔记本主板换过,键盘换过,最小化开机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EC跟桥的问题

网友:
EC先换个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外设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