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720-15IKE LA-E552P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22):
1、背景:    二手买了一台很新的加拿大版本YOGA720-15,仅仅是触摸屏失效,用了两三个月,除了win10各种bug,其他还算满足,16G内存,i7-7700HQ,西数1T SN550固态
2、故障原因:
    因为技术男,所以不想购买适配的135W适配器,用了原来宏碁的适配器,自己做了个DC圆头转方头,查资料得知90W可悬空不接识别电阻,经过测试可用,所以多做了几条,不料到昨天突然出问题了,先接了转接线,然后对接DC圆头,然后电脑突然黑屏,拔掉适配的电源,电池供电也无法开机了,插上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也不亮了,以为转接线做错了,拆开检查,也量电压,正负极没错,那只能猜测我这次的烧鸡是因为使用了垃圾的适配器,接上去瞬间有冲击,搞坏了笔记本,感觉yoga这个系列在大家评论中都挺脆弱的。。。

3、现象:
    电脑黑屏,电池供电或插上电源适配器,指示灯都不亮,电脑无法开机;

4、初步排查:
    1、万用表测量DC供电电流,没看出冲击电流,仅有0.01mA的待机电流(自己的万用表之前坏过,忘记自己是否有修过),开机没有任何响应;
    2、拆机,取下整个主板,因为没有修过电脑,因为是做硬件设计的,基本电路还是了解的,尝试找了图纸,没有找到这个机型的,只有原理框图,把主要器件找了下型号资料,电阻档测量发现CPU附近的电源输出对地阻抗很低,基于以前的经验,猜测的瓷片电容短路或者MOS对地击穿短路,然后就疯狂第把阻值在1Ω左右的电源输出MOS和瓷介电容,钽电容全部拆光,测试下来阻值还是很低,所以要么就CPU有问题,要么就得CPU阻值就这么低,1.2V 电压,1Ω电阻,算起来也才1A左右,不算多大啊,可能是正常,不过确实没有维修经验,笔记本这东西也没设计过,没概念;
    3、重新接入19V电源,可以测量到主板各个地方的DC-DC位置都有19V过来,所以是可以认为充电管理的MOS输出是正常的?

5、求助请教:
    就以上的一知半解,请有经验的师傅来给新人指点一二,一起交流下经验。

以下是我已经分析的图示

附件是线上花钱购买错的另外一个机子的图纸,分享给大家收藏,哪天可能就用上了,这个图纸有部分电路还是和我这个笔记本还是相通的,毕竟都是联想的。

Lenovo Y720-15IKB LCFC DY510_DY511 NM-B163 Rev 1.0图纸

网友:
加个清晰的图示,请各位来指点讨论~

网友:
顶起,这机型也是经典得掉渣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