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帖发个 家里 很实用的改造 吧(二则)

楼主(2020-06-22):
第一帖发个 家里 很实用的改造 吧(二则)
(一),电磁炉的电源插头是直的两插的,使用中插来 拔去的,插头与墙上的插座,总爱松动,插不紧  。时间长了就爱打火。为防插头耷拉头,有人用绳子把电源线吊起来,还有人用上方的柜子门挤住电源线,很不方便。
改造的方法:把原来电磁炉上的两插的插头,换成3插的插头。要买15A的  带一米多长,有3根 导线的那种。
                    拧下电磁炉后盖螺丝,原电源线是用插头,插在电路大板上的,且 这个插头是压接在电线上的。为省事留下插头,在导线 离开大板5厘米左右,剪断电源导线,把新买的15A的电源线,接在留下5厘米左右的电线上,缠好绝缘胶带。这里的3根导线 绿 黄色的导线是接地线,用不上了。由于新买的 15A 的电源线外直径比原来的要要粗一些,那个固定导线的 压线槽里放不下。在扒去电源线头外皮的时候,留下几厘米不要剪下来,直接系在电源线上,打个 死结疙瘩,把这个疙瘩放在压线槽里,这样就把电源线固定住了。
(改造前后的图片)

(二)在北阳台 的电灯开关处   增加一个电源插座。
                我家厨房通往北阳台门边上,有一个控制北阳台电灯的开关,在这个开关的位置上,增加一个电源插座。可以放置冰箱。
          北阳台电灯的开关,是从北阳台电灯的位置,通过棚  墙里的下线管,打一个90度的折,把电灯处的火线,穿过下线管-----开关-----电灯,棚  墙里的下线管 里有两根导线,是火线一来一回,没有零线。要在下线管里再增加一根零线,就解决电源插座的零线问题了。
  方法:把下线管里的两根导线,抽出来,换成3根导线。在抽导线的时候,要小心 把3根导线一起带进下线管里。好在下线管有3米多长,有一个打折90度弯。向外拽的时候要悠着点,注意别把导线拽断在下线管里面。
(改造前后的图片)

  第一帖  抛砖引玉啊!

网友A:
谢谢大师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的经验分享。

客气
      谢谢!

网友:
增加的这个电源插座里没有接地线,安全起见。在冰箱边的 冰柜里引出个接地线,接在冰箱的接地处。 把冰箱和冰柜的接地 连接在一起。冰柜的电源是3孔有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