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2寸 电源板奇特故障

楼主(2020-06-22):
两部aoc22寸液晶 电源板都一样的毛病  指示灯闪 看似电源带不动 。拆开后各种测,5v和12v跳变,发现一个规律 拔掉屏线 电压马上稳定 再插上屏线 ok了 好像没事人一样。。 这种电源故障属于什么性质
按常规检修思路 换5v输出电容 整流管 无济. 电源ic是ld7575 附上图纸 大家帮我参谋下

网友:
5v 12v 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A:
我修过,换5V电容就好了,5V也供屏的电,或者用个万用的高压板试试,也遇到过是高压板问题,还有C908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换5V电容就好了,5V也供屏的电,或者用个万用的高压板试试,也遇到过是高压板问题,还有C908换了没 ...

5v 12v电容以及c908全换过了 这个故障应属于开关电源的启动问题 不接屏线电压正常 接屏线电压跳。 插电后拔掉屏线再插上正常显示

网友:
你试一下这个办法,在12V对地并一个几百欧 大功率电阻,估计就好了。 看图纸,光耦上端是5V,但是431取样的是12V。当不开机时,12V空载,电压虚高,所以造成5V变低。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虚接伪打火症状,应该是

网友:
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电源的电流反馈电阻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