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电视三合一主板,志诚ZC

楼主(2020-06-22):
一台杂牌电视三合一主板,志诚ZC-T59S03  通电代理灯亮一下变绿灯,一直重复,发现12伏开机瞬间被拉低到6伏,大神们请问怎么维修。 #电视维修#

网友A:
单独测试电源板正常吗?测查12V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试电源板正常吗?测查12V没有短路

其他都正常,就是出12伏不正常,LM393供电也被拉低到3伏左右,几秒后恢复到11伏。

网友:
恒流短路;屏短路;5V,3.3V,1.2V短路;电源带荷能力差?
上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主板,这种板便宜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没给开机信号就亮灯。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故障是由LED灯故障引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