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dell14-5468 大短路

楼主(2020-06-22):
兄弟们注意了 戴尔Vostro 14-5468,板号la-d821p这个机器太坑爹了,半年内同一故障坏了三次 ,平均50天返修一次 。问题很简单 就是B+电路大短路,每次都是同一个电路位置的电容短路,我是换了三次,在此给修友们建议  ,若是修到了这个位置的大短 ,把电容全部换了吧

网友A:
电脑关机后建议客户把电源拔了

网友:
电源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这问题直接这样维修

网友:
这个点看点来发热量大一点,可以不上

网友:
你可以换个uf和电压大的

网友:
保修一个月,怕啥,多来几次不好吗,哈哈

网友:
我一般就是直接拆掉

网友:
这次更换完,看能坚持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关机后建议客户把电源拔了

让电路自由发挥,建议了,多少有点忧虑感,可以考证你的技术到不到位,新机没说你不能用多少时间限制吧!

网友B:
我遇到过这个机器 这个位置电容是容易挂  我遇到3台了  不过我没遇到过返修呢   这样子 你刮下焊点 刮大点  并2颗大点的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
最后你发现得换mos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CPU短路,直接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直接不装一个没事吧。

网友:
修联想一体机遇到过 同一位置的电容短路。后来把芯片全换了 好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就不装了

网友:
直接不装了不就好了   一般都可以

网友:
不是坏同一个电容 是同一个电路上的三个电容逐一损坏,新换上去的电容不坏

网友:
问题很简单 就是B+电路大短路,每次都是同一个电路位置的电容短路,我是换了三次,在此给修友们建议  ,若是修到了这个位置的大短 ,把电容全部换

网友:
大短路还是好修点,换个耐压高的电容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充电芯片不好了

网友:
我遇到都是直接拆掉

网友:
把所有电容拆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网友:
把电容换成耐压高一点的试试

网友:
多加两颗电容。

网友:
不会吧  老会这样的吗

网友:
应该是电容耐压值不行吧,一般没有这么容易连续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个机器 这个位置电容是容易挂  我遇到3台了  不过我没遇到过返修呢   这样子 你刮下焊点 刮大点  并2颗大点的电容上去试试

是的,多并。

网友(2021-02-06):
直接不装一个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