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X刷机4014

楼主(2020-06-22):
x刷机4014.拆了硬盘刷机一样4014.电池换过硬盘阻值正常电压正常.谁有好的方法告诉我谢谢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A:
搞好了细节细节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细节细节哈哈

啥问题,我也有个7阻值电压都正常,就是DFU刷机不亮屏4014

网友:
还硬盘多换几个

网友:
cpu盖子吧!!!!!!!!!!!!

网友:
装回个好硬盘刷机看看 我上次也有一台6p  刷机报错4013还是4014   拆了硬盘报错40  我原以为会报错9  还想是不是有别的问题  硬盘拿个好的写好资料装回去刷机就好了

网友(2020-07-23):
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