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笔记本屏幕亮度加不上去

楼主(2020-06-22):
机械革命笔记本客户发来说是屏闪,换了个新屏幕不闪了试试没事发走了。
   第二天客户打电话说亮度调不上去,机器又发过来了
   开机输入密码,试了试可以调亮度,试了几次后都正常,给客户发视频通话客户也看了正常。机器在在桌子上没管
   过了一会,屏幕亮度调不上去了。   换屏幕不是也不行,也不是排线的事。拆开笔记本。
   目测没有问题。找一个个屏幕的驱动板。通电万用表测量驱动板的保险测量出来电压只有10v左右, 10v定有问题啊,正常是19v。万用表达到蜂鸣档,黑表笔接屏幕驱动版保险,红表笔量主板跟B26导通,电容跟一个三极管导通,
     拆下主板,测量二极管的s级19v, 飞线,把二极管的19v飞到b26上,通电测量 屏幕驱动版供电19v了
     装机正常

网友:
描述不清楚。

网友A:
发财保险   我也刚修了一台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财保险   我也刚修了一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财保险   我也刚修了一台  哈哈哈哈

这个保险。通病吧。 哈哈哈

网友:
保险阻值变大,电流上不去

网友:
我直接把保险拆了一坨锡给他连过去

网友B:
这个机器通病把,遇到过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通病把,遇到过闪的。

是的。 修好后。我论坛上通病

网友:
技术牛的人都哪都牛气。。。。。。

网友:
这机器保险非常容易坏

网友C:
通病了这个,修过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了这个,修过三个

嗯。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换个二极管不行吗

网友:
可以。  知道没换就是那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直接一坨锡搞定他吧,这样最稳定

网友:
通病,直接一坨锡搞定他吧,这样最稳定

网友:
这个是通病,遇到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