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0-06-22):
显示器通电不显示开关灯会亮(但开关是坏的不用管开关)
1拆开显示器里面里面电容鼓了,换掉
2换掉后开关灯反复亮灭
3高压板上一个芯片吱吱响,量了一下芯片快了,没有芯片代换,高压部分的芯片
4直接换灯管,改个高压板,把高压部分剪短。
5改完高压板后通电白屏
6不是屏线问题
7拆开驱动板,看待驱动板上给屏幕供电的5v芯片坏了,量屏供电没有5v
8.飞线,找一个5v电容,飞一根线到屏供电的5v电容,
9问题解决

网友:
最简单的改线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