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10这个烧了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0-06-22):
这个图纸找不到。有实物的同行朋友请帮忙看一下或高手师傅指点一下如何处理好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是5V转5V的MOS管

网友:
USB供电的转换管。不用知道具体型号。料板上找USB 3.0的供电管,外观一致,脚位一致的就大胆换
另一个USB口的没烧吧,芯片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图纸和点位,,实物也看不清

网友:
熟悉电路可以直连,也可以使用其他代替,设计作用就是方便热插拔的

网友:
转换的管子直接取了拉。

网友:
在其它板子U口附近拆了两个,换上开机瞬间有 5V 马上就没有了 阻值500多  把转换管直接拆了直连可以吗

网友:
usb供电管吧

网友:
直连行了 没啥

网友A:
高手师师傅们路过 指点一下 直接把管去掉,直连可以吗  开机瞬间5V过来了 又马上没有了。是不是后面有短 可是量阻值也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师师傅们路过 指点一下 直接把管去掉,直连可以吗  开机瞬间5V过来了 又马上没有了。是不是后面有短 可是量阻值也不短

怀疑后级有短路,打值啊。不装时能开机吗?

网友:
插入usb试试

网友:
上面的印字是54B1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师师傅们路过 指点一下 直接把管去掉,直连可以吗  开机瞬间5V过来了 又马上没有了。是不是后面有短 可 ...

这类USB供电转换管有两种,低电平开启和高电平开启,所以不是形状一样就可直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USB供电转换管有两种,低电平开启和高电平开启,所以不是形状一样就可直接用的。

感谢回复 当时接了个保险,直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