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是不是二极管带不起

楼主(2020-06-22):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显示器,是不通电,是电源板问题,检测到是肖特基二极管被击穿损坏,此二极管是5a60v.稳压作用,一头接地那种,由于没有相同的,我拿了个3a1000v的代替,一开始能用一会,但只要一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就会不断不断显示lg标志,只看到lg闪现标志,关机等一段时间又正常,只要一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又只会出现lg标志,好像不断重启样子.(台式主机是绝对正常)
这是不是新换的3a带不动问题?

网友A:
背光有问题,,,,,,

网友B:
先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容

哪个电容?是12v和5v滤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有问题,,,,,,

不关背光是吧,是显示的,只是一直在显示log

网友C:
换的管子不对,肖特基 稳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的管子不对,肖特基 稳压

我也觉得是,因为去元件铺子买的,他们也不懂,他们说个头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代用,结果是3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是,因为去元件铺子买的,他们也不懂,他们说个头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代用,结果是3a的

找师傅休吧,电路不懂瞎折腾扩大故障

网友E:
你一会说稳压,换的电压不同型号,是什么意思,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一会说稳压,换的电压不同型号,是什么意思,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是吧

图中二极管烧穿了,是5a60v的,换了个3a1000v的,就出现不断出现log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师傅休吧,电路不懂瞎折腾扩大故障

启动电路,反馈电路都检查过没问题,它本来就是不通电的,现在已经通电了,只是不断出现log,就差一步了,何必给别人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路,反馈电路都检查过没问题,它本来就是不通电的,现在已经通电了,只是不断出现log,就差一步了 ...

关键的是你连二极管都分不清啊,还是找师傅修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路,反馈电路都检查过没问题,它本来就是不通电的,现在已经通电了,只是不断出现log,就差一步了 ...

不是分不清,是不知道参数而已,现在换了一个同参数的SR560管子,试了半天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是你连二极管都分不清啊,还是找师傅修靠谱些

对二极管各型号参数知得不多,所以去到元件铺子,买了个头差不多的换才出现这样情况(元件铺老板居然也是不懂参数的),现在找到快料板,焊了个SR560代替原来SB560的管子,现在半天都正常,证实是新买那个3a带不动原本是5A的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只能用肖特基二极管代换,其他的类型的二极管不行。频率和峰波u也不一样,代换的二极管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