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换硬盘

楼主(2020-06-23):
iPhone 6s 换个没写本机底层的硬盘可以进DFU吗?我没有硬盘编辑器,想换好硬盘后进DFU一键紫屏,再用工程线直接写入底层可以吗?

网友:
可以进,只能进一点

网友:
可以进  工程线能不能写不知道  没用过

网友:
应该是不行

网友:
我也有此想法,拆了个7的 换好硬盘后 进不到紫屏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动着别的地方了

网友:
可以加我WX,一起探讨下 79965897

网友:
这个拆硬盘前,在通用,关于本机里把序列号蓝牙,wifi地址码等拍个照片好些,硬盘挂了有备份,没有测试架,你把序列号,蓝牙码,wifi码,发给淘宝,买块硬盘让人家给你写好底层发回来直接装就行了。找同行写也行

网友(2020-07-23):
可以的,刷机都可以刷过

网友:
至少要有6s底层,是不是原机的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