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开机白屏

楼主(2020-06-23):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内接屏幕白屏,重做G86-631-A2现象依旧,,更换另外一个 显卡依旧白屏,,,,检查屏接口插座 CoN1内接的LCD VDD电压3.3V正常, GFX_PWR_SRC 19V电压正常,+3.3v_RUN电压正常,+5v_alw电压正常,LCD_SMBCLK/LCD_SMBDAT 电压正常3.3V,,,,有遇到过白屏现象吧,,,,

网友:
直接先换屏试了,感觉屏供电有纯白都是屏坏了

网友:
631坏的太多了 换一个吧

网友:
更换了一个旧机器拆的630显卡,现象依旧,,,排除显卡芯片问题了啊

网友:
屏幕保险检查了吗

网友:
此主板可否独显改集成?

网友:
换屏6666666666666

支持 反对

网友:
屏幕是否是好的?换了试了没有

网友:
屏故障,屏保险没烧,一般都是主芯片问题,更换

网友:
屏坏了或者排线有问题。

网友:
屏幕和排线都更换了,依旧白屏,显卡还的旧的显卡芯片也是同样故障,外接正常的, 查询显卡芯片各部分小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