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50m-k没内存供电,没2.5供电维修

楼主(2020-06-23):
刚开始没内存供电,不会掉电,没开启去掉管子,内存供电,CPu供电正常了但没内存2.5V供电,没芯片只好改1117给个2.5供电,不知这样安不安全

网友A:
这内存用2.5v了??一看就不行,1117好件最大电流才1A啊,DCDC最小电流也得1A也上。

网友B:
5V转3.3还是2.5,这样没有问题。反而更加稳定。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啊  就是相貌丑了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内存用2.5v了??一看就不行,1117好件最大电流才1A啊,DCDC最小电流也得1A也上。

2.5V是四代内存的SPD供电,不是3.3V了,主供电是1.2V

网友D:
2.5V是四代内存的SPD供电,不是3.3V了,主供电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V是四代内存的SPD供电,不是3.3V了,主供电是1.2V

刚开始1.2v内存供电不出,拆了管子出来1.2v了但还不能亮机,是内存2.5V没有,后面改1117给2.5V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5V是四代内存的SPD供电,不是3.3V了,主供电是1.2V

vPP2.5v供电的,SPD还是3.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内存用2.5v了??一看就不行,1117好件最大电流才1A啊,DCDC最小电流也得1A也上。

刚开始主供电1.2V不出,2.5v是VPP供电由芯片输出,只好改1117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转3.3还是2.5,这样没有问题。反而更加稳定。

输入3.3V,输出2.5V;如果供电不稳定怕烧内存

网友:
两天就得返修,这么搞也就是对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vPP2.5v供电的,SPD还是3.3吧

我记得是VPP_25就是SPD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VPP_25就是SPD电压

我的286vPPDDr,我截了饼哥图SPD3.3v,

网友:
统一回复

网友:
就算可以客户愿意吗

网友:
太丑了   不能做好看一点吗

网友:
PWM供电你改个线性电压上去肯定电流不够

网友:
四代内存的spd有3.3V也有2. 5V,两种都可以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就是外观不好看而已

网友:
楼主人才啊。    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
高手呀   内存供电没有?  有CPU供电?  可能是我的理解有问题了,看来要洗洗睡觉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V是四代内存的SPD供电,不是3.3V了,主供电是1.2V

2.5V是VPP25        SPD还是  3.3       V

网友:
这样供电会不稳定吧

网友:
高手在人间……。就怕烧

网友:
这样也行。。。。。有点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