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5491主板高温

楼主(2020-06-23):
一DELL Latitude 5491拿来时不充电不开机,公共点电感边上有个SD卡槽里插的塑料卡软化变形,换9538H和EMB0403,电感也换了,现在是能开机显示,但主板公共电感和CPU供电电感烫手,温度55度左右。CPU阻值1.7欧左右。另外可调电源开机掉电以为是BIOS就某宝买了,也是掉电用原装适配器正常开机。
请教各位老师这情况正常不?要检查哪里?

网友A:
如果买的BIOS发这里算不算挡人财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买的BIOS发这里算不算挡人财路?

兄弟 你这是为 论坛 做贡献  怎么会档人财路

网友:
没有文件吗

网友:
dell有中间针挑适配器挑功率 你可调电源能正常使用就有鬼了

网友:
不知情况下,做烧机实验?相信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买的BIOS发这里算不算挡人财路?

只要你不告诉卖家你把买的BIOS发到迅维了——就没什么事;告诉卖家要发到迅维——也没事。他不会追究“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买的BIOS发这里算不算挡人财路?

我60元的图纸加点位图,无偿的贡献出来了,也没有断了某宝的财路。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不告诉卖家你把买的BIOS发到迅维了——就没什么事;告诉卖家要发到迅维——也没事。他不会追究“版 ...

其实淘宝卖家也是各种渠道搜罗来的估计也没有版权,版权只归原厂所有。
其实有奇怪鑫智造搜罗了那么多大厂的图纸,都写着保密但是似乎也没来找它麻烦吧

网友:
备用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