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帮我看看这芯片还能用吗

楼主(2020-06-23):
笔记本
主板独立显卡虚焊,BGA返修台坏了,今天用风枪试下,拆下来后芯片上面和底面都像是发泡了,是温度太高还是什么原因呢,这芯片还能用吗
笔记本

网友:
忘了发图了

网友:
已经挂了,怎么用,以前用土炮的时候经常干这事,不是起泡就是爆珠,全部挂

网友:
你自己想想,风枪可以点烟,BGA可以不?

网友:
A卡吧,温度高了。

网友:
无聊没机子修,天天上班就是打游戏

网友:
这显卡便宜换一个。

网友:
这温度也太高了,,,。。

网友:
做这种大芯片 建议还是找个bga吧

网友:
这别用吧 还是发一个芯片好点

网友:
显卡温度高了,你是用HP的机子吧!换芯片即可。板子都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