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网卡接口

楼主(2020-06-23):
一台华硕笔记本网卡接口坏了,断了两根针,遍寻网上没有此件,只有想办法修复原件。从旧机上拆了两根针,把它插入原孔,插入网线测试能够接通。(考虑到要用千兆网线,所以把8芯都补齐)。4个固定脚我把它掰平了,是为了焊接方便,毕竟自己是菜鸟,最讨厌焊接这种双面多层板,引脚又多,一把烙铁就只能往简单的方面干,用850怕把塑料吹坏了。

网友A:
纯赚手工费,就怕有些客户要求高,要装原装的

网友:
这个网卡真是厉害了,

网友B:
取下来以后用吸锡器把孔里的锡吸干净,或者用烙铁加大号缝衣针捅一下。然后就可以把网口装好后先焊接固定脚。然后八根通讯针脚加焊油然后烙铁加低温锡丝把孔堵好,烙铁多待会,让锡流下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赚手工费,就怕有些客户要求高,要装原装的

就是要提前跟客户说好,用原来的件修复的,不是更换的。因为买不到配件,客户又催得急,我直接给他明说的:这种没有配件更换的情况,我能花多的时间给你修复,已经很不错了,否则你去另外找人修吧。有的客户就不能惯着。

网友(点评):
对,大家现在才发现客户不能惯着,可惜已经太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下来以后用吸锡器把孔里的锡吸干净,或者用烙铁加大号缝衣针捅一下。然后就可以把网口装好后先焊接固定脚 ...

我用的牙科那里带回来的不锈钢针,不沾锡,大小孔都能捅,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牙科那里带回来的不锈钢针,不沾锡,大小孔都能捅,效果还不错

我就是用缝衣针,一盒大小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牙科那里带回来的不锈钢针,不沾锡,大小孔都能捅,效果还不错

用吸锡线你会发现更好

网友E:
最后一张图里的 那个针哪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张图里的 那个针哪里买的

去牙科弄一次牙,医生会送你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吸锡线你会发现更好

以前修电视的时候用过,一般都是拆的屏蔽线当吸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吸锡线你会发现更好

各有利弊,但是用针成本更低。

网友:
客户急的话,用千兆usb网卡不香吗?

网友(点评):
多出一个“外设”与原位修复,使用体验大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牙科弄一次牙,医生会送你一只

不弄牙会不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