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板子

楼主(2020-06-23):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老古董来修
      问题:用不到半个小时就会花屏(时间不是很确定,随时都有可能),而且卡顿严重!之前找人修个,没看出哪里的问题!
     配置:速龙2的U,七彩虹C.N78C D3 V17的板子,60G 的固态,4G的黑金刚(带二极管发光的),集显!
     试了一下,的确是大概15分钟花屏,花屏,我首先考虑的是温度,内存,还有BIOS这些,想到就干,温度不高,也就40多度的样子,内存没什么问题,那就只能升级BIOS了,去七彩虹光网查,查不到这块主板的BIOS,最后打电话问客服才找到,而且这款主板只有一个版本的BIOS,好吧!不管了,先刷再说,刷完后问题依旧!不管跟硬盘有没有关系,先干了再说,检测后发现硬盘也没问题!尼玛,这下懵了,不会让我干桥吧!还是等等吧!死马当活马医,换个系统,欸,还是一样!想了好久,就在准备干桥的时候突然想到,难道是板子跟系统不兼容,换个XP试试!说干就干,没想到的是换了XP后居然大半这天没出问题了,也不卡顿了,流畅的一批!当时有点懵,这就好了!靠。。。。

网友A:
原系统是WIN7吗?卡顿严重

网友B:
和系统有关系?感觉会返修

网友C:
一般都一般都跟CPU接触不良有关,换CPU插槽可以解决。不是的话就是北桥集成显示芯片虚焊或者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系统是WIN7吗?卡顿严重

嗯,之前事win7后面换成X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系统有关系?感觉会返修

应该不会,当时换了win7系统没什么用,后面换成XP的,再没动任何硬件的情况下效果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一般都跟CPU接触不良有关,换CPU插槽可以解决。不是的话就是北桥集成显示芯片虚焊或者不良。

考虑过桥芯片的问题,不过换了XP系统后效果明显,到目前为止没出先任何问题!感觉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