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Q118板号DAOR62MB6E1电源灯一直闪解决方法

楼主(2020-06-23):
字我都不写了,
请看图片
PR100换个10K电阻就行了。原电阻是16.5K的

网友A:
显示器温度温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温度温控问题?

温控电路问题导致io无法复位

网友(2020-09-28):
楼主实在 不卖关子 加分

网友B(2022-06-26):
好评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