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3580打印机开机后电源灯和故障灯闪22次是什么坏?

楼主(2020-06-23):
我手上有一台佳能m3580打印机,开机时扫描器会移动一下,也会发光,打印头及墨盒无动作,故障灯和电源灯交替闪22次间隔2秒,换了墨盒和主板故障依旧,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第一,先分析判断,canon打印机交替报错22下,一般电脑提示5011,扫描器坏,或者扫描器线没接触好
第二。墨盒不认一般是单闪5下。其次主板是交替闪10下
所以你这机器有点搞亏了。

网友:
打印机好学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先分析判断,canon打印机交替报错22下,一般电脑提示5011,扫描器坏,或者扫描器线没接触好
第二。墨 ...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扫描组件装上去了,结果还是一样的,好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扫描组件装上去了,结果还是一样的,好郁闷啊!

线接好没有。有没有插反,或者主板有没有腐蚀线路

网友(2020-07-23):
谢谢大家的指教,机子己经修好了,根本原因还是打描器的问题,原来买的一个扫描器也是不良品,从新买了个装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