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540W加装固态硬盘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23):
本人几年前买的一台二手惠普8540w笔记本电脑,一直用到现在,虽然和现在笔记本比落后很多还是一代的CPUi7820qm,但用起来也不算慢平时作图还可以,加上本人喜欢它的键盘上的一排触控指示灯很有科技感,可惜现在的惠普放弃了这种设计了,其他品牌的也没看过这种设计,所以一直舍不得更换,最近想将其升级下装个固态硬盘,本机有一个320G的机械硬盘,不想更换为固态硬盘,想另外加个固态硬盘,也不想装在光驱位上,平时光驱也用得上,发现机器上有一个空闲的minipcie接口本来是装WWAN3G4G移动上网卡的,如果装上固态硬盘岂不美哉 ,于是在网上找到了联想的迅盘minipcie的固态硬盘,看到此SSD用在戴尔的M6800上的WWAN的minipcie的卡槽上直接就可以用了,而将此SSD插在8540w的WWAN卡槽上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没插一样,BIOS里也看不到,按照网上说的短接此SSD的两个脚后也没有反应,惠普的机器的WWAN卡有白名单限制,但是现在没反应,刷白名单也刷不了。希望哪位大师知道如何解决的能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空闲的WWAN卡槽,minipcie接口,还有个空闲的EXPRESS插座,都是走的PCIE2.0X1通道。可惜没有
EXPRESS的固态硬盘了,以前有的,PCIE2.0x1的带宽是5Gb/s比机器的SATA2的3Gb/s大,所以效果比在硬盘位上换固态硬盘好。

键盘有两个键不知什么时候坏了,拆开了,不知道能否修,不能修只有换了。迅盘加个了转换插在台式机PCIE口上能识别出。

网友:
听说这个WWAN卡虽然在mini pcie接口上,但走的是USB通道,是不是有的minipcie脚是空的没接上,所以插上没反应。查了mini pcie针脚有usb定义的脚,WWAN网卡接在一个USB 转mini pcie的转换卡上可以用,这个转换卡上只有电压转换芯片将5v转3.3v给网卡供电,背面有个SIM电话卡槽,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能提供一下指点一下如何加飞线什么的将补上。补上后再刷白名单应该就能用了吧。

网友A:
装光驱位最方便了。只能自己取舍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光驱位最方便了。只能自己取舍一下了。

如果这样,我也不用到这求助了。

网友C:
8540的wwan口是不支持Msata的,无法接硬盘,这个无解的。键盘问题可以修,买点银浆(导电的),拆掉所有键帽,看看哪里断线了就补一下,就可以解决,我也是用这款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540的wwan口是不支持Msata的,无法接硬盘,这个无解的。键盘问题可以修,买点银浆(导电的),拆掉所有键帽,看看哪里断线了就补一下,就可以解决,我也是用这款电脑

不是msata的固态硬盘,是minipcie接口,此固态硬盘内部是一个msata的主控芯片,在通过一个桥接芯片转成minipcie接口,仔细认真一点看我的描述,minipcie 和msata接口物理形态一样,但针脚定义不同,不要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msata的固态硬盘,是minipcie接口,此固态硬盘内部是一个msata的主控芯片,在通过一个桥接芯片转成minipcie接口,仔细认真一点看我的描述,minipcie 和msata接口物理形态一样,但针脚定义不同,不要混淆。

网上看到一篇改msata的文章,可以借鉴,将此接口改成msata口,用飞线接到扩展坞的msata的差分信号即可,外部ESATA口也行,反正也是闲置,但我不想这样,还是想走PCIE通道,因为比sata的速度快。

网友A:
你自己也说了,是pci-e然后再转换成msata,不明白速度又怎么比msata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也说了,是pci-e然后再转换成msata,不明白速度又怎么比msata快呢。

内部是慧荣2246主控SATA3速度是6Gb/
s  瓶颈在pcie2.0x1的5Gb/s 机器上的是SATA2的速度3Gb/s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直接用吧???

网友:
时间好多,可以多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我也不用到这求助了。

光驱位不装螺丝,需要的时候直接拔出来插上光驱,用完取下插机械硬盘。

网友D:
我的8540也是机械盘装光驱位的,现在光驱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8540也是机械盘装光驱位的,现在光驱没什么用

机械盘装光驱位没有3D保护了。

网友E:
建议楼主找图纸来看下,有些接口信号没引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找图纸来看下,有些接口信号没引全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参考戴尔M6800的WWAN卡的电路图,两个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只能把SSD装在光驱位,无线上网卡位是不能安装(SSD)的。至于为什么我就不想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盘装光驱位没有3D保护了。

似乎加装固态硬盘后,3d保护就打不开了。我用的也是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