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C 维修

楼主(2020-06-23):
型号   ASUS X450CC

故障:客户自己换键盘,把主板烧了

居然拆下来了23333

拆开就发现桥上方一处供电烧黑了,完全碳化,忘了拍照,打开点位是1.5V转1.5VS

这是打好绿油的图片

挂下去好几层23333

对地为0,,,,刮板三尺,依旧短路,看点位1.5VS除了芯片只去了CPU,,,,,断开与芯片之间的焊盘,还是短,MMP   CPU挂了

报价后客户把机器拿走了,二十多天后拿来说要换,就是前几天,翻了一下料板找到一张CPU,但是集显mos被拆了,不确定是原机器集显供电击穿拆掉还是修其他机器拆料拆走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

0.45的钢网,贼好换
换好后量已经不短路,给烧的地方打绿油,开机测量PQ9100开启电压正常,然后。。。。。将1.5V和1.5VS直接直连起来23333(你以为我会飞线装mos??我这种懒人怎么可能

然后开机,,触发正常,我眼睁睁看着电流一路上涨然后掉下来    ???????????

电流大概1.0,1.1左右,难道CPU坏的?

刷个BIOS先,emmm,没啥用

没办法,定一个回来吧,之前报价想着应该有料板,价格偏低啊,定了个测试U回来,忘了让商家给我植好的了,商家直接发了个剪板233333

装起开机,依旧是掉电,mmp,(ノ=Д=)ノ┻━┻

嘛情况啊这是,1.5V,难道板载内存也烧了?但是阻值正常啊,先屏蔽了吧,唉,通过论坛办法,将R2428挪到R2426,成功屏蔽,开机1.07,没掉电,好了?(你想多了)插上我的测试内存,开机还是1.07左右,偶尔跑到1.28但是不显示,不是吧阿sir,玩儿我啊

应该已经不是CPU问题了,怪事,按理现在已经正常了才对,继续刷BIOS,论坛下载了五六个,全不行

难道要把板载内存全拆了??
这时候同事提了一句,你插上内存打值卡看下,依言,然后!!!!然后!!!!VTT没有!!!!!然后我瞬间想起来之前把1.5Vs到芯片的焊盘割了,就是这个

。。。。。。。。。
。。。。。。。。。
掌嘴吧我还是

连起来,然后板载屏蔽的电阻复原,开机,悦耳的开机声来了,想哭

.....

维修结束

顺带一提还有更尴尬的,前几天前台跟客户沟通,不造咋搞的,客户说不修了,并且她没告诉我?!?!!所以。。。。。唉,明天继续跟客户沟通下吧还是,,,,,

网友:
这个CPU坏了,报多少大洋

网友:
修好了不修最悲剧了。 我遇到几台都是换键盘弄坏的 我都不修 浪费时间 客户还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