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ayo三洋电视试练,液晶屏割一刀 液晶电视维修阅读2 sayo三洋电视液晶屏割一刀

楼主(2020-06-23):
一台三洋42寸LED液晶电视机42ce681d。屏幕闪烁,换了逻辑板。效果依旧,拔掉任一边排线半边屏正常。
在闲鱼上找到一板,老板说是屏坏了,换板没用。跟他说好久,我说我不死心给我发一块过来吧。板到了,可惜很无语板是坏的,装上亮黄灯,没按开机键电源电压都出来了,屏不亮,遥控,按键无反应。找老板把板退了。
又找,心里想着找便宜的。看到有一块TCL的板,板号跟我的一样就进手了。
换上,真如老板所说,涛声依旧。且屏幕倒了。
沒办法了,就按网络上说的,准备割一刀了。
有个贴上说1、2、3脚给弄掉,我用剪刀把这了个脚剪开,翻起不让它们与座接触,没好。图像都花花绿绿了。网上看到一方法,用胶线贴排线。我剪了带颜色的一片薄膜,用手扯着挡住了8,9个脚的样子,开机,不闪了。但屏上一条条暗带,我是从边脚开始挡的,又往前移了4个位,效果也差不多。
又把薄膜剪成了4个脚位的样子,继续试。后来剪成2个。最后确定只要贴住第8个脚,屏幕就不闪了,只是效果不理想。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第8脚到了边板上标着CH4的点。看了一下有CH1 到CH6,每个点上有个电阻,空了6个电容位,在CH4上与地的位置上加上电容,没用。网上一通乱找,没明所谓。
把排线按原位弄好,去掉连CH4的电阻,跟贴排线效果一样,用锡丝连上CH4电阻位,去掉CH5的电阻,效果好多了。又用锡丝连上CH5电阻位,去掉CH6的电阻,屏幕又闪了且画面难看。不敢再去折腾了,怕到时候没得玩了。
老老实实把CH6电阻位用锡丝连上,断开CH5位。
接下来解决屏幕倒的问题,想想装原来的板吧,装上,竟然出问题了一边屏白的。查排线无果。把原板的存储器换到TCL板上,开不了机。郁闷了。
没办法,焊回存储器。进总线调吧,网上又一通乱搜。我没遥控器,看到网上说下什么TCL的多屏互动,下下来,发现我没网线连电视机,我是通机顶盒看电视的,这着不行呀。
弄一个万能遥控器,对上能输1234567890了。照着网上的来,却弄来弄去进不了总线。
把信号源选电视,音量调到最小,按静音。菜单》设置》图像设置确定调到自定义,光标移到对比度。
按了几次进了,找到一个标着什么id的,进入。按音量加或减,从0起一个个试。终于屏掉了个头。
按数字进入总线按键要快,多输几次,网上说的那个数字有两个能进总线,但介面不一样。

网友:
显示效果和正常时有差别吗

网友:
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2020-08-27):
这样修好的,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手工修屏时间长了一定是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