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高端游戏本DANL5MB2CC0 REV:C换南桥可以开机但是过一天后就不开机只能开到0.05...

楼主(2020-06-23):
雷神高端游戏本DANL5MB2CC0 REV:C换南桥可以开机但是过一天后就不开机只能开到0.05左右,肯定不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几个了,一样的问题。有遇到的坛友吗?到我这里这个机器就是好几修了, 怀疑南桥背面有可能被换件,有相同主板的方便拍一 下南桥背面的图片吗

网友:
检查rtc电路

网友A:
如果换了电阻你就不好插了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个 5V电感电压用示波器测量不平稳 换了5V芯片就好了

网友B:
顺便说下 5V电感在无线网卡接口旁边

网友:
没有图纸   但是RTC 测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了电阻你就不好插了

对啊   现在可以开机的   过一天 或者几天才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下 5V电感在无线网卡接口旁边

示波器测量还是稳定的

网友C:
0.05电流要不要换个EC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5电流要不要换个EC试一下呢

换的哦  EC  桥是最先换的

网友D:
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E:
多半是RTC出问题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现在机器开机一切正常  电压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RTC出问题 了

应该不是rtc 跑电路RTC 全部正常

网友:
bios刷过了吧,合成ME

网友:
合盖检测查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估计会无解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SYS_PWROK,PCH_PWROK,PM_A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SYS_PWROK,PCH_PWROK,PM_APWROK

有图纸的话

网友:
来来来,我给你看看,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阻问题也有过。不定时不开机,有电池放几天就开不开了

网友:
感觉不能时桥

网友:
按不触发修呗,话说我看到你ec有个脚位黑了,要不干一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