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CARBON 待机

楼主(2020-06-23):
此机的待机芯片是TPS51285B 我用1225C 去代换不了 会0.2掉电 换原型号才可以
芯片

网友:
你这写的好精简 能上传两张引脚对比图就好了

网友(2020-07-28):
联想u430也是用的TPS51285B,掉电,用1225C 代换 还是掉电 ,马上定原型号的芯片看看。

网友(2021-10-27):
好的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最好买一样的

网友:
1225C 这芯片很多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