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5R2 板号 :la-c912p 充放电

楼主(2020-06-23):
外星人 15 R2 接到手的时候是 用电池不开机、电池应该是一点电都没有了、用电源可以开机、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那就直接换个充放电芯片喽、BQ24780 换后故障依旧、
那就详细的检测一下吧!
不插电池检测 : 1-2脚 主攻点20V 、 3脚20V、  4脚26.6V、 5脚3.3V、  6脚2.7V、 25脚5.7V、 26/27脚 0.2V、
插上电池检测 : 电池供电瞬间有一下、然后就没有了、后来把cmos 电池放电、发现供电有了、14V-15V 的电压、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了、
用客户的电源、我插上不开机的时候还行、一开机、充放电芯片 发烫、充放电上MOS 管 PQ704 发烫、
没想太多、直接又换了一个充放电芯片、更换PQ704\PQ707 充放电的上下管、还有后续的滤波电容、除了电感、充放电电路上的元件都换了、
就是发烫、然后电池的线也特别热、因为没有这个电池、没有这个电源、这个时间 也找不到了、所以今天就修到这里了、 明天继续、
如果哪位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求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换掉保护隔离管子  这个机器有通病

网友B:
隔离管子第二管  遇到过量着正常  就是不充电  换了OK

网友:
上次接到个同样进水不过保护隔离,充电芯片那一圈都烂了,修了三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管子第二管  遇到过量着正常  就是不充电  换了OK

我现在是充电 、但是 PQ704 跟电池充电线 烫手 烫的手都不放不住、怕着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掉保护隔离管子  这个机器有通病

这个 管子 换的话 有什么要求么 /? 我换了4466  再我换之前的 他是6426

网友:
补充一下、PQ701\PQ707 两个也热、发烫、 充电的时候烫手、放不住、怕着火、怕返修、
这两个 管子 换的话 有什么要求么 ? 我换了4466  再我换之前的 他是6426 但是手里没有642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管子 换的话 有什么要求么 /? 我换了4466  再我换之前的 他是6426

要大功率 不然几天就烧

网友D:
换个8A开头的,30V40A的,试试

网友:
此电脑已经修好了 正在检测 明天测试一天 如果没问题就给客户联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8A开头的,30V40A的,试试

没有啊!我换了两个151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8A开头的,30V40A的,试试

没有啊  我换了两个1511

网友:
最后把 PQ701 PQ707 还有PQ704 都换了、但是热的问题依然存在、 只有在不充电或者电池充满的状态下才可以、温度才正常 !!!!

网友:
最后的结果发出来就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 !重新再补发一下吧!
终结 : PQ701 PQ707 PQ704 换成了 (MDU1511)  充放电IC 电路上的mos管跟电容除了电感没换都换了、
现在是 充电的时候发烫、充满后就正常了、或者不充电温度就正常了、
现在就是测试吧! 测试一两天如果没问题了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一下 用电脑发出去看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
总结 更换PQ701/PQ707/PQ704 ,
更换成1511MOS
充电时发烫 充满后或者不充电的时候正常
测机1/2天 如果可以了 就通知客户了

网友:
充电电流多大

网友:
这种大功率的机器隔离管 最好还是用他一样的管子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修过一台 没修出来。。。。。

网友:
以后遇见这个本子的多注意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种隔离管比较大功率吧

网友:
今天才修一个显卡附近电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