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大神

楼主(2020-06-24):
  我手上有个联想的 拯救者  是这样 的  他原来的CPU I5 6300 的 坏了我 手上 有7700 的7代CPU  可以 点亮 正常使用吗?   有 大神  6代用7代的U 上机 过吗

网友A:
6代和7代应该可以通用。如果加微码的话 你得用MMTOOL 5.0.2版本(应该是这个版本) 加微码。ME用UFEI TOOL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和7代应该可以通用。如果加微码的话 你得用MMTOOL 5.0.2版本(应该是这个版本) 加微码。ME用UFEI TOOL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和7代应该可以通用。如果加微码的话 你得用MMTOOL 5.0.2版本(应该是这个版本) 加微码。ME用UFEI TOOL ...

牛B 帕拉斯    可以的话 就线试试